遥控器摇杆更换,遥控器换摇杆总成一定要阻值相同的吗?

楼主(2019-01-31):
遥控器换摇杆总成一定要阻值相同的吗?

网友:
          可以不同,但是如果高太多有可能会导致单片机adc采样不准,比如本来是5k你换个500k或者5M。单片机adc都是有阻抗要求的,如果一定要换这种大很多的最好的加一级运放跟随来缓冲。

网友:
一样的肯定更好,不一样就选阻抗低的,然后加电阻来调节。

网友:
不用的,不过精确度和之前不一样,要求不高的话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