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接收就是一根弹簧如图,如何增强信号

楼主(2019-01-31):
是星图蜻蜓无人机

网友:
换铜长尾巴天线呗

网友A:
你要反过来照照片才知道,这种单线是耦合天线,前段可能是闭合回路也可能是电感、电容耦合,闭合回路的可以把电路断开之后用导通的天线,是电容电感的只需要加上一个普通天线,把底线直接焊接到GND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反过来照照片才知道,这种单线是耦合天线,前段可能是闭合回路也可能是电感、电容耦合,闭合回路的可以 ...

背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图

找一根匹配的天线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433M接收天线  不用换

网友:
和玩具车那种类似,有一节是弹簧状的,原装的不用换吧

网友B:
这也是天线的一种,如果觉得不靠谱的话,可以自己焊一个,这个电路板上有地线的焊盘吗?

网友:
因为屏蔽层是要接地的。

网友:
感觉像433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天线的一种,如果觉得不靠谱的话,可以自己焊一个,这个电路板上有地线的焊盘吗?

就是图片上样子,如果是2 芯的就好改多了,这种无从下手,也不知道焊根大铜丝是否效果更好,遥控是2.4g,不知厂家子怎么想的搞个单芯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图片上样子,如果是2 芯的就好改多了,这种无从下手,也不知道焊根大铜丝是否效果更好,遥控是2.4g, ...

很简单啊,这种天线没有屏蔽层,只有振子体积小,板子就是为了这种天线设计的,一个玩具他们也不追求更远的操纵距离了,本来模块就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这种天线没有屏蔽层,只有振子体积小,板子就是为了这种天线设计的,一个玩具他们也不追求更远 ...

如果一定要增强一点,怎么下手

网友:
这就是3dr数传的模块,应该是低频的433频率,天线不好找

网友(2020-02-19):
顶一个 也想把遥控信号增强QAQ

网友:
看看,顶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