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华科尔D10和U22飞控的吗?有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楼主(2019-01-31):
问题是  正常应该摇控丢信号了U22飞控就跳到返航模式开始返航。我把摇控的失控返航第一次没注意保存成了手动模式,一关摇控  飞控就跳到了手动模式。把摇控的失控保关了在重新设置:先切到返航模式在设置失控保护在关控,飞控还是跳到手动模式。好像第二次设置没保存上一样,我试了好多次都这样。
怎样才能把D10丢信号U22飞控就跳到返航模式,而不是手动?
D10不是关控自动保存吗?为什么改不了?
大神帮帮我。

网友A:
用的sbus还是ppm 还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sbus还是ppm 还是pwm

PWM原装10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

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顶一个!D10关控不行么?

网友A:
可以设置失控后自动跳转到相对应模式通道,d10比较坑慢慢摸索

网友C:
有很多飞控找不到升级程序,飞控连电脑升级程序自动刷新成默认状态多好,也没短接放电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飞控找不到升级程序,飞控连电脑升级程序自动刷新成默认状态多好,也没短接放电啥的

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失控后自动跳转到相对应模式通道,d10比较坑慢慢摸索

感谢。懂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此贴到此截止。

网友D:
请问我的D10接收机连接U22后5通道没有反应,我5,6通道都设置在三段开关上的, U22的飞行模式只有3个,请问你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的D10接收机连接U22后5通道没有反应,我5,6通道都设置在三段开关上的, U22的飞行模式只有3个,请问 ...

没遇到过。是不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是不是开关有问题。

你是用的刷机D10还是原厂D10?   接收机是不是用的rx10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的刷机D10还是原厂D10?   接收机是不是用的rx1002?

没刷都是用的原装货

网友(2019-04-1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此贴到此截止。

解决了给我们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