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电调两个不能一起用吗?

楼主(2019-01-31):
我挖掘机行走用的,只能一个一个的,两个就不能动了。什么情况,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两个通道混控,可以的,

网友:
这电调能吃得消几安培?

网友:
做的很不错哦!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要去掉其中一个的5V供电

网友(2019-03-08):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个话鼓励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