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丽枪控

楼主(2019-01-31):
3d打印加萝丽三代

网友(2020-10-15):
楼主应该打印成黑色的好看

网友(2020-08-22):
萝丽枪控 3D打印,动漫萝莉拿枪,萝莉拿枪壁纸 作者:mimiCP 9069 萝丽枪控 3D打印,动漫萝莉拿枪,萝莉拿枪壁纸 作者:mimiCP 3690 萝丽枪控 3D打印,动漫萝莉拿枪,萝莉拿枪壁纸 作者:mimiCP 9664

网友:
可以整个二手枪控改改

楼主(2020-01-23):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如何实现前后左右的控制能全比例的

用的小摇杆

网友A:
楼主是如何实现前后左右的控制能全比例的

网友(2019-04-07):
可以的,那个分享3D模型的网站是什么啊?之前好像在哪看到过

网友(2019-02-11):
厉害了,这个必须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好看点,再把开关和旋钮加上去,完美

做这个枪控是因为之前打印了一个openz1/28小车,用萝丽板控试了一下感觉不顺手就打印了这个外壳,小车感觉多余的功能也用不上,3d建模自己也不太会,就做成这个样子了。如果建模熟练的话应该想到就能做到的。

网友:
3D打印的手感不好

网友C:
方便看看内部结构么,我没打印机,打算用雕刻机做一个。

网友:
厉害啊。
需要强控,有时间也设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看看内部结构么,我没打印机,打算用雕刻机做一个。

有哪里不明白的再问我

网友:
赞个。。。我是把玩具车的枪控壳子改的

网友:
你真行,你真行。

网友C:
扳机我看懂了,但是方向轮没看懂。怎么回位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扳机我看懂了,但是方向轮没看懂。怎么回位的呢?

还是利用小摇杆的回位机构,把小摇杆横过来装用拨叉把搬动变成转动

网友:
只用了几通道啊,太浪费了吧

网友:
直接买个rc枪控来改,方便很多啊。 把里边的电路板掏空,然后塞萝莉三代的迷你板子进去,接上就行。。。。
不过三代固件需要改,因为设计是给飞机的,枪控用1通方向 2通油门,然后还要有油门/方向正反 方向中点调节 油门前进后退限位,这几个功能都需要改固件,我改了个禾宝,效果很好,独立给接收稳压供电,换上1000uf大电容,稳! 过完年我还要改个,到时候再写攻略。

网友C:
是类似于 车前轮转向拉杆那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类似于 车前轮转向拉杆那种么?

是个拨叉,拨叉轴和电位器轴同心,拨叉拨动电位器摇杆,因为想简化制作所以粘上了,不然拆开看一眼就明白了

网友B:
啥时候开源下,我也在想怎么做个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开源下,我也在想怎么做个枪控

有3d打印机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只是做一下外壳和操纵机构,电子部分就是萝丽三代,用了一二两个通道.外壳也是比较随意,边考虑方案边打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3d打印机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只是做一下外壳和操纵机构,电子部分就是萝丽三代,用了一二两个通道.外壳 ...

改好看点,再把开关和旋钮加上去,完美

网友(2020-08-22):
萝丽枪控  作者:mimiCP 9626 萝丽枪控  作者:mimiCP 5641 萝丽枪控  作者:mimiCP 7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