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医生大神:推油门没反应了什么症状

楼主(2019-01-31):
请教一下:我的室内小无刷油门通道没反应了是怎么回事呀?方向,俯仰,翻滚的通道都没问题,bf站我知道的都尝试设置过了,里面的接收机通道设置没错误,也重新对频过,还是这样子,就是推油门没反应

网友A:
要解锁。直接推当然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解锁。直接推当然没反应

解锁了呀,要不其他通道怎么会有反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锁了呀,要不其他通道怎么会有反应啊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crazybee f3飞控,室内小无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了没?

惭愧哦!我玩了这么久的穿越机,还不知道油门校准怎么弄。请问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哦!我玩了这么久的穿越机,还不知道油门校准怎么弄。请问能告知一下吗??

遥控器油门推到顶,电调上电、断电、油门关到最小,再上电,油门推到顶,电机滴一声后油门关到最小,电机滴滴 滴--三声,校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