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

楼主(2019-02-01):
用乐迪AT9S怎么设置玩

网友A:
上电,副翼右打,保持几秒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副翼右打,保持几秒进去就行

怎么设置V尾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V尾混控

调参选v尾就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V尾混控

飞控不需要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