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助电调问题,

楼主(2019-02-02):
我做这个电调前进的时候随便怎么大油门都没事后退的时候油门稍微一大电调就会重启

楼主:
而且用24伏电源的时候不能启动电机滴滴一直响。用12V都没事

网友A:
看不懂,帮顶,根据电路原理来说,应该是管子截止了,基极和发射级之间电阻过大或者管子工作区间太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帮顶,根据电路原理来说,应该是管子截止了,基极和发射级之间电阻过大或者管子工作区间太窄

谢谢,刚才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问题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啊  分享下

网友C:
有电路图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D:
什么问题,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图吗?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  分享下

很简单,就是线路没有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分享一下经验

线路没有焊好。。有些地方补焊了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不需要刷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不需要刷系统吧?

要给单片机刷固件

网友(2020-10-11):
这左上角是两个7805并联吗?一个给芯片供电一个给接收接供电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