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不准

楼主(2019-02-02):
废电池7.4v还能说有8.4V呢,充满装无人机2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2s电池满电8.4v

楼主:
电池性能用什么测试最准

网友:
扔了重买一个

网友:
不是bb响不准,是电池废了,一通电就掉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性能用什么测试最准

万用表

网友:
有一片电池坏掉了或者没电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坏掉的话可以改2S电池给遥控器供电 或者买个升压线 升压模块 给220v闲置音响供电

网友:
看错了    是7.4v啊 那电池就没什么事  那bb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