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疆御电机装个机子用多大电调?

楼主(2019-02-02):
想飞的远用20a电调还是30a电调,18650电池带的动么?加上图传等设备电池能搞到多大

网友A:
    御电机,我试的配8038桨,12.26v电源,最大功率电流13,4的样子.20A电调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御电机,我试的配8038桨,12.26v电源,最大功率电流13,4的样子.20A电调足够了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御电机,我试的配8038桨,12.26v电源,最大功率电流13,4的样子.20A电调足够了 ...

是把折叠桨座拆了?怎么没用折叠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折叠桨座拆了?怎么没用折叠桨

     没买桨,就拿自己手上的普通仿apc桨测试的,而且折叠桨一般效率低于普通桨,只是方便携带,打到东西不容易坏

网友:
便携的话,强烈推荐用快卸折叠桨,这样才有便携的可能,当然前期试飞啥的可以用其他的。

网友:
或者你也可以考虑四合一电调,这样可以降低重量,而且不做暴力飞行,可靠性应该也没问题,就是贵了点。

网友:
10A都够用,现在有15A四合一电调,重量太轻了,比原来一个电调都轻,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