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显示罗盘不健康,还无法调校。请各位精英帮忙。

楼主(2019-02-03):
(图片)

网友:
2.5 的还是 2.6的APM?

网友:
apm 还是 pix?什么版本。罗盘供电是否正常。罗盘是否损坏?

网友:
换个gps吧,这个稳定很重要

网友:
校准要把飞控绕每一个轴旋转,放那不动是没用的

网友:
换个开阔点的地方,离电脑也要远点

网友:
同样情况,放久了拿出来

网友:
检查插头是否接触不良,线是否有有断的

网友:
有没有选择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

网友:
没白点是没数据,检查借口和供电

网友:
都排除以上说的问题就换地面站

网友:
外部罗盘前没打勾吧,我的就是这样,打勾就好了

网友:
检查罗盘的线,包括gps壳子里面的接头,我之前刚刚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线缆的问题,此外看看是不是没有选择外置罗盘

网友:
http://www.modouwo.com/ADown/aef7d9ba-a120-4175-be6a-219516565f64.rar
下载这个英文的可以,社区版不能校,我换了这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