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楼主(2019-02-03):
有谁知道为什么APM上午可以解锁,突然解锁不了了是不是遥控器问题。

网友A:
遥控器模式是不是稳定模式 ,或其他允许解锁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模式是不是稳定模式 ,或其他允许解锁的模式

乐迪遥控器,什么叫稳定模式呀。

网友:
apm不是有飞行模式的吗
通过遥控器上的拨动切换的吗

网友:
连地面站解锁的时候什么提示就知道啦

网友:
飞控发脾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遥控器,什么叫稳定模式呀。

自稳模式

网友:
连接电脑地面站看错误代码

网友:
现看遥控器的模式开关,如果还是就可能是飞控要重新校准了。

网友:
进去cli然后输入set gps_min_sats = 0

网友:
apm容易丢失数据,重新调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