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炸机原因求解

楼主(2019-02-03):
自组s500无人机,前一天正常飞,第二天起飞躺到地上,扶正以后再起飞正常,飞20米高后突然射桨炸机,最后一张图是飞控的闪存日志,我自己看不懂,希望大神可以帮我看看,总结总结原因,多谢!

网友A:
射桨了能不炸吗?所以后来某疆改了螺旋桨安装结构

网友B:
原因你不都说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你不都说了嘛

我想知道为什么射桨,这是自紧桨,而且桨叶和电机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桨了能不炸吗?所以后来某疆改了螺旋桨安装结构

我检查了桨叶和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
原因你自己已经回答了啊

网友C:
为什么射桨??因为这种安装结构的特性决定了电机从高转速瞬间降到低转速从而桨叶的惯性退牙导致的。可以拧紧一点,并且机动性不要过于强烈

网友:
根据楼主的说法,我推测是第一次扶正后桨叶已经有一个松了,楼主直接起飞的话这个桨其实是不牢固的,自紧桨也需要用力拧一下才能保证没有隐患,否则就可能射桨

网友:
简单,换个6轴就好了,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射桨??因为这种安装结构的特性决定了电机从高转速瞬间降到低转速从而桨叶的惯性退牙导致的。可以拧 ...

我问了一下别人,应该是电机虚焊了,突然停转,然后射桨的

网友:
嗯  对 我的穿越机电机虚焊 就会在空中猛抽一下,就是突然转速下降

网友D:
有个电机不会转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电机不会转是什么情况

这电机用三相电,三根线一根断了,电机就像卡住了一样,不转

网友:
电机高速转动,突然减速,自锁会在惯性下解锁

网友:
用放松螺母就好了,类似现在的穿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机用三相电,三根线一根断了,电机就像卡住了一样,不转

那要整个电机换吗

网友:
电机不转可能是电调坏了,炸机电机堵转容易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