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丽三代遥控器

楼主(2019-02-04):
手工自制PCB,一次成功!

网友A:
萝丽三代遥控器 遥控器 作者:为独 4803 一直没时间画板!过年就更没时间了!

网友B:
surface跑AD怎样??这是几代?

网友: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rface跑AD怎样??这是几代?

二代,跑AD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时间画板!过年就更没时间了!

把文件发给你,你自己修改?因为我的排版是按照MC遥控器的孔位设计的,个做好了要装在它的壳里

网友C:
大神这是自己腐蚀的吗?你的过孔怎么解决的?

网友:
都向着模块化方向发展了!厉害了萝莉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这是自己腐蚀的吗?你的过孔怎么解决的?

钻孔,用0.8的铜线上下贯通焊接

网友D:
请教一下,是热转印做的吗?精度真不错。阻焊层怎么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是热转印做的吗?精度真不错。阻焊层怎么做的呢?

用感光油墨。阻焊层用的是热固化油墨,UV油墨我试过很多次都不成功,油墨老粘在胶片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感光油墨。阻焊层用的是热固化油墨,UV油墨我试过很多次都不成功,油墨老粘在胶片上。

我用的感光干膜,虽然简单,不过老是断线,下次我试试感光油墨。双面板感觉也是用热转印有难度萝丽三代遥控器 遥控器 作者:imsk 4770 。镀锡了吗?焊接感觉如何?

楼主:
干膜容易曝光要控制好曝光时间,最好控制在90秒内。曝光时要用双层胶片,这样就能避免出现因曝光过度造成断线。断线的地方可以用感光油墨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感光干膜,虽然简单,不过老是断线,下次我试试感光油墨。双面板感觉也是用热转印有难度。镀锡了吗 ...

不镀锡,焊接时要适当加些助焊膏,44引脚的贴片IC很容易就焊上去了,我也不要什么堆锡法,就在焊盘上焊上少量的焊锡,把IC引脚对准了按紧用烙铁稍微加热引脚就焊上去了,焊接难易的关键在必须要适当使用助焊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干膜容易曝光要控制好曝光时间,最好控制在90秒内。曝光时要用双层胶片,这样就能避免出现因曝光过度造成断 ...

嗯,我也感觉我的喷墨打印机打印的不够黑,想换专用的油墨又需要专门配打印机,成本太高。我的打印机是L801,不知道有没有必要买个网上流传的RIP打印软件。自己调了很久,打印照片可以黑一些,但是AD软件直接输出的时候,打印机设置的那些精细打印的参数都无效了,很奇怪。输出pdf打印的时候呢,比例又有点不标准。有点难办。
下次准备打印两张膜片重叠使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亮,手工切割这个框子,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了。我用天地飞改的才蛋疼,我那老天地飞折腾了好多遍没成功,摇杆老是不对,最后一点一点排查才发现,摇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我也感觉我的喷墨打印机打印的不够黑,想换专用的油墨又需要专门配打印机,成本太高。我的打印机是L8 ...

打印PDF时,打印机属性不能选自适应比率,要选原图大小打印

网友E:
厉害了,话说自制成功率高吗?看上去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话说自制成功率高吗?看上去挺麻烦的。

因人而异

网友(2020-02-21):
可以把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
都是大神,牛逼就完事了

网友(2020-03-22):
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一款萝莉三代控.

网友(2020-07-19):
厉害啊第一次就就上贴片的

网友(2021-05-04):
我也想搞 但是我觉得我还不行,羡慕你们,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  谢谢分享

网友(2021-07-13):
引用 楼主:
打印PDF时,打印机属性不能选自适应比率,要选原图大小打印

顶一个,点赞,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我也感觉我的喷墨打印机打印的不够黑,想换专用的油墨又需要专门配打印机,成本太高。我的打印机是L8 ...

用PDF打印时点按原图打印

网友(2022-01-30):
2代12通道的接收机必须用2代遥控

网友(2022-04-05):
有原理图吗?想求一份,论坛里找的都不一样。。。。

网友(2022-05-07):
大神,抄袭大神能做的电压反馈不准,一通道微调是反方向

网友:
很棒的改控,值得学习,有PCB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