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参软件没有接收机信号

楼主(2019-02-04):
我用的是F4v2飞控,接收机是乐迪R9DS,一上调参软件就没接收机信号。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用sbus会占用uart接口,而usb和某一个uart接口共用一个端口,所以接上就完蛋了,你可以换用ppm,需要短接ppm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bus会占用uart接口,而usb和某一个uart接口共用一个端口,所以接上就完蛋了,你可以换用ppm,需要短接pp ...

能帮我画一下吗,我都是看泡泡教程弄的,前面一个f4V3已经搞坏了,小白,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A:
是ominibus v2啊?还以为是最早那种f4  v2呢,这个用sbus要在调参软件里面把uart1的接收端口打开,还要在设置里面选择sbus接收机,记得保存,另外要刷3.0以上固件,不然要拆个电阻才能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ominibus v2啊?还以为是最早那种f4  v2呢,这个用sbus要在调参软件里面把uart1的接收端口打开,还要在设 ...

这个固件在那刷,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ominibus v2啊?还以为是最早那种f4  v2呢,这个用sbus要在调参软件里面把uart1的接收端口打开,还要在设 ...

纯小白,搞得快崩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纯小白,搞得快崩溃了

不是吧?固件都不会刷,你还玩这个飞控?f4飞控要先刷dfu才能刷固件,再研究研究泡泡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固件都不会刷,你还玩这个飞控?f4飞控要先刷dfu才能刷固件,再研究研究泡泡教程吧

哎后悔买这个飞控了,越升级越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固件都不会刷,你还玩这个飞控?f4飞控要先刷dfu才能刷固件,再研究研究泡泡教程吧

老哥你能帮我远程刷一下吗,我给你发红包,大年三十还搞这个心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能帮我远程刷一下吗,我给你发红包,大年三十还搞这个心烦

看教程吧,自己学会了,以后什么都简单了,还好不是玩apm或者pix、px4,那些玩意又贵又不好弄。看泡泡视频或者搜索f4的相关内容,很快就能学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教程吧,自己学会了,以后什么都简单了,还好不是玩apm或者pix、px4,那些玩意又贵又不好弄。看泡泡视 ...

你有这些驱动吗,牛币充值不到账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教程吧,自己学会了,以后什么都简单了,还好不是玩apm或者pix、px4,那些玩意又贵又不好弄。看泡泡视 ...

昨天搞了一晚上,下错驱动了,没牛币了,充值又迟迟不到账

网友:
不用在这里下嘛,先装一个谷歌浏览器,一定要是原版的,然后下载一个谷歌浏览助手的插件,后缀是crx,直接拖进浏览器就能安装了,然后就可以打开chrome商店了,然后你搜索beatflight或者cleanflight、INAV都可以,前两个是中文版的,最好用第一个,直接点击添加至chrome就可以了,绝对都是最新版的,要刷DFU可以打开这个插件后在欢迎板面里找到zadig那一项,进去下载下来直接刷就是了,论坛里面的东西大多下不下来不说,很多还是过期作废的。

网友:
不用搞得这么复杂啊…善用搜索引擎一切都很简单(不要用百度,准确性太差,我用必应)…看看论坛帖子,尤其是各位的装机贴,你就知道F4飞控是指的硬件类型,betaflight是飞控里面的软件(固件),飞控里的软件需要电脑上另一个软件betaflight configurator来通过usb刷写和设置(调参)…通过必应搜索你可以发现betaflight和betaflight configurator都是在github.com发布的,你可以在那里下载…接下来按照泡泡教程和装机贴就可以了…在betaflight configurator的界面就有全部驱动和工具的列表和下载地址

网友B:
一般刷写固件的方法是飞控连接电脑,启动调参软件,不要点连接,直接进入刷写页面,选择并加载固件(最好提前下载后本地加载),刷写…但F4不一样,需要用调参软件驱动工具列表最下面的一个工具,一直短接F4的boot下连接飞控,启动那个工具,找到f4的bootloader,安装驱动,重新插拔F4(一直短接boot),进入调参软件会发现右上角显示DFU,此时再进去刷写界面刷写固件,然后重新插拔F4(不再短接boot),调参软件点连接就可以设置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刷写固件的方法是飞控连接电脑,启动调参软件,不要点连接,直接进入刷写页面,选择并加载固件(最好提 ...

就差最后一步。那个STM驱动装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差最后一步。那个STM驱动装不上

一般不存在,你可以去STM官网下载驱动,调参软件上有链接,如果你飞控都可以连接调参了,那驱动肯定是装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存在,你可以去STM官网下载驱动,调参软件上有链接,如果你飞控都可以连接调参了,那驱动肯定是装 ...

整了一晚上了,搞不出来,头大,等会看看花钱让人远程一下了,这玩意再也不想搞了。弄过来弄过去还是问题不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了一晚上了,搞不出来,头大,等会看看花钱让人远程一下了,这玩意再也不想搞了。弄过来弄过去还是问题 ...

diy精神啊,玩航模就是折腾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精神啊,玩航模就是折腾的乐趣

再折腾下去自己都快精神崩溃了,搞一次崩溃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精神啊,玩航模就是折腾的乐趣

过年就这点不好,淘宝卖家都休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折腾下去自己都快精神崩溃了,搞一次崩溃一次。

这飞控不复杂啊,我当初也是看泡泡视频入门的,后来再看点装机贴,很简单啊…连接后调参界面第二个通道设置里,默认有个开关是开启的,千万不要动它,然后看你的接收机是连的哪个uart,你就把那个uart的串行接收开关打开,然后进入设置里面,选择串行接收机,sbus就可以了啊,我也是乐迪…对了,你的接收机,举个栗子,是接的uart3,那么你的接收机信号是要接飞控uart3的r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控不复杂啊,我当初也是看泡泡视频入门的,后来再看点装机贴,很简单啊…连接后调参界面第二个通道设 ...

兄弟,我实在不想搞了,能帮我远程一下吗,真真的,你能想象大年三十整到晚上5点还刷不出固件的绝望吗,方便的话帮我搞一下,我发发微信红包给你。再整就吐了,好不容易有牛币了,下的泡泡老师的stm驱动,下完都很教程上的不一样。我给前面一个认识的淘宝卖家微信说搞一下,估计在过年,还没回我。工作关系,年后就玩不上了。想早点搞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我实在不想搞了,能帮我远程一下吗,真真的,你能想象大年三十整到晚上5点还刷不出固件的绝望吗, ...

我也回老家了,电脑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回老家了,电脑都没有…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