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子十字线飞控问题所在

楼主(2019-02-05):
果子十字线飞控  我们赤裸裸当了小白鼠, 收到飞控那一刻  调参升级线断了两根,  当然了 我自己的外观是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所有收到的飞控 都有撬开的痕迹 ,是测试用的,其次 果子为了充数,加班赶工的做出来,其结果就是 质量不过关,很多人拆开飞控一看,要么有焊渣  要么短路。最后我再说说我自己遇到的,  以前用某飞控 用433增程, 飞15公里信号100(没有加地网)  但是自从用了果子十字线飞控以后,用433飞 6公里完全失控,433信号为0 。相隔一周我又出去飞,我飞定高定向模式 ,如果一直这个高度飞 一定撞山,我就拉爬升,结果 爬升无门,没卵用,我就赶快返航回来,结果 返航时候 从300米高地方 一直下降到100多米,(第一次遇到他妈的返航会掉高那么多,果然奇葩)返航半径我设置的是120米,结果飞机返航后一直飞出去300多米处才返航回来,这时,高度只有60多米,然而我设置的返航高度是100米 (也就是说 我在300米高1.2公里远返航  飞到最后 居然降落到60米,)如果我不手动接管,那么最终结果是撞机炸机, 等我手动降落以后 我好好检查了各种参数 舵面都没有问题以后, 我想来个地面站航点模式飞 ,第一个点设置距离我1.5㎞处  高度400米 ,第二个点在7公里处 高度600  ,后面还有第三个第四个点,高度都是500-600之间。然而,飞航点时候也不省心,飞第一个航点时候  还没到第一个航点 就在附近盘旋 高度170 一直爬不到预设高度 也不会往第二个点飞去 ,绕来绕去就在第一个点都没到500米位置上 盘旋啊 各种的,弄了有2分钟左右还是没反应,我就果断手动自稳模式返航回来 ,之后再也没飞了,回来两天后 直到2.3号  有两个人群友同一天炸机,两个人都有相同点 那就是 自稳 或者定高定位 模式下 突然油门没有输出  ,其中一位摩友比较惨 眼睁睁看着自己飞机掉长江里,(因为他距离飞机只有200多米),另一位摩友比他幸运点,飞机在7公里外 貌似3000多米号还是1000多米高 忘记了因为当时我看了一眼他当时高度一路无动力飘回来,最终在距离自己只有100多米时候 突然飞控自动输出全油门,然后就撞树炸机了 , 我不真对谁,只是实话实说,但是果子把我踢了 ,因为 我说了实话  ,在来说说果子, 售后麽不用说了 垃圾不得了,基本算是没有售后,  年前赶工做出来的问题飞控 ,你在群里问他 他从来不回答你,而且啊  3号两位摩友炸机以后,果子不要脸的说 是电调问题 ,拐着弯说跟他的飞控没关系  。 随后我还会继续发

楼主:
忘记说了, 新果子飞控的GPS也是很垃圾的,半小时搜8颗星, 之前文章里说的 新果子6㎞433信号就为0了,原因是飞控里有个电源开关,不管433距离飞控在远 ,也被飞控的电源开关给干扰了。

楼主:
当然了 老果子 还是稍微靠谱点的,就是新果子  目前不建议买,  别当小白鼠 ,等以后稳定了 再考虑吧,  不过 果子 从来就飞不远,要想远航 还得用u22啊 a控之类的

网友A:
楼主是否知道果子2就是rtw,准备全程爆料,爆出巨多奸商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知道果子2就是rtw,准备全程爆料,爆出巨多奸商行为

你也买了,对啊 加个扣扣吧 36250026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买了,对啊 加个扣扣吧 362500261

没买,只知道果子osd的方案是rtw飞控的
rtw方群主也具体说明果子2其实就是rtw升级版,rtw的技术已经全跑光了

网友B:
半个小时,有点扯淡过渡了吧,

网友B:
黑的真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的真够厉害

啥意思你 哦黑啥了  实话实说 自己不会看我截图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个小时,有点扯淡过渡了吧,

呵呵 等你的新果子炸机以后你在来看吧

网友C:
飞控怎么样不多说,相信大家心里自然清楚,学霸搞出来的能差吗?单说人品,这个所谓的周小博就是个偏激的辣鸡,没文化脾气大,qq空间就能看出来是个没营养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怎么样不多说,相信大家心里自然清楚,学霸搞出来的能差吗?单说人品,这个所谓的周小博就是个偏激的辣 ...

你真他妈搞笑,学霸如何 学渣又如何,要说人品 有果子差麽  售后从来不回,新飞控加班赶出来 问题多多的,然而却去了别的地方 不管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怎么样不多说,相信大家心里自然清楚,学霸搞出来的能差吗?单说人品,这个所谓的周小博就是个偏激的辣 ...

还有啊 你他妈的眼睛瞎掉了,自己不会看我截图吗,实话实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怎么样不多说,相信大家心里自然清楚,学霸搞出来的能差吗?单说人品,这个所谓的周小博就是个偏激的辣 ...

你不要在用你的腚来看我写的这个文章 ,希望你用眼睛来看?OK??? 我知道 我发出来 喷粪的不会少,无所谓了 ,我只想说实话 实话而已。

网友D:
公正客观的说,毕竟是新飞控,有点小问题是难免的,哪个飞控一出来就是完美无缺的,从固件上来说pix在不断升级,切糕在不断完善,司南也不断推出新固件。固件漏洞果子应该会慢慢修补,至于硬件上比如线材的问题这种,你要知道你买的不是正式版。总之一句话,还得看以后跟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正客观的说,毕竟是新飞控,有点小问题是难免的,哪个飞控一出来就是完美无缺的,从固件上来说pix在不断 ...

对的呢,每个飞控都有优点缺点,知道自己飞控有问题就要及时解决问题,要吸取用户反馈,不骄不躁,只是果子本人也有点离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呢,每个飞控都有优点缺点,知道自己飞控有问题就要及时解决问题,要吸取用户反馈,不骄不躁,只是果 ...

所以说理性看待就好,多一个飞控多一个选择,虽然说现在不完善。也不必喷,毕竟是初期,多一个飞控总归多一个选择,也要体谅人家果子,毕竟出货量有点大,又是大过年的,总不可能随时有空来解决问题。好用咱就用,不好用咱就换,有问题好好解决,好好说,果子总归希望自己的飞控能大卖,不可能不出面解决。果子自己开发飞控也不容易,对吧。如果真的要好用,万把块的飞控也不少,这个价格虽然有毛病,但是能理解,毕竟还会跟新,又不是撒手不管了。

网友E:
GPS的问题黑的有点过分了。第一批发了100多套,就你一个人半小时搜不到星,为什么我的上电30秒就8颗?
返航高度的问题自己没研究明白相关功能,还有脸来说。有一个单独的选项是设置返航高度是先保持高度离家500米再降低到设定高度,还是一直降低到设定高度,你确定你设置对了?
飞控高度有两种计量方式,一是气压,一是GPS。气压定高容易受气流影响,测量会不准,u22包老板都说要以GPS高度为准。
飞控的开发者考虑的比你多的多,你说的这些问题基本都是没搞清楚飞控的相关功能,设置有误导致的。
想你这种先天性不足的人,真不适合折腾,要不你去玩玩开源,仅一个解锁就能搞得你骂祖宗,更不用说调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理性看待就好,多一个飞控多一个选择,虽然说现在不完善。也不必喷,毕竟是初期,多一个飞控总归多 ...

你说的我都赞同 如果果子换做是你 ,那么我也不会再这里发表了 ,可惜了 人无完人,他做不到你这样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的问题黑的有点过分了。第一批发了100多套,就你一个人半小时搜不到星,为什么我的上电30秒就8颗?
返航 ...

首先 不管果子包子飞控 都是500米以外都是保持高度返航,500米以内才下降到自己设置的高度返航,这个我都不懂 我玩毛线的固定翼,其次,GPS搜星不止我一个人搜星慢,你自己可以看啊 bs280  淘宝50快一个的飞控,难道这些我都不知道???

网友F:
身边模友用果子飞控换一次新机炸一次新机,都3,4部了  ,都是油门突然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的问题黑的有点过分了。第一批发了100多套,就你一个人半小时搜不到星,为什么我的上电30秒就8颗?
返航 ...

而且 我的是一公里以外就一直下降高度,这算正常???还有 我 一直在爬升 一直没反应 预设高度一直在跳 跳到1000多米高 然而实际就慢慢的爬高了几米就没反应了,而且我也设置了接管飞行(什么是 接管飞行,就是在定高定向模式下 你可以随意控制方向高度 )你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身边模友用果子飞控换一次新机炸一次新机,都3,4部了,都是油门突然无输出

是啊  ,然而 一些托  说我黑果子,说我说了假话,我告诉他们 喊他们不要用屁眼来看我也发表的 请他们用眼睛看,  我发表的不止文字还有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的问题黑的有点过分了。第一批发了100多套,就你一个人半小时搜不到星,为什么我的上电30秒就8颗?
返航 ...

请你不要在用你的屁眼来看我发表的,你这是在侮辱我,请你用眼睛看,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的问题黑的有点过分了。第一批发了100多套,就你一个人半小时搜不到星,为什么我的上电30秒就8颗?
返航 ...

你眼瞎啊 老子飞了一天了 相隔一周飞出现的问题 ,还说我不会解锁,你脑袋被驴踢了?

网友C:
反正周小博这个逼就是个辣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周小博这个逼就是个辣鸡

你爹是垃圾 你全家是垃圾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 不管果子包子飞控 都是500米以外都是保持高度返航,500米以内才下降到自己设置的高度返航,这个我都 ...

我也用过4-5个飞控了,说实话,还是包子的GPS给力,20秒9星;pix用的m8n,定位完成35秒;7mGPS要的1分钟,6星;280也要45秒左右才能到8星;6m的GPS最长等过5分钟才6星。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 不管果子包子飞控 都是500米以外都是保持高度返航,500米以内才下降到自己设置的高度返航,这个我都 ...

你个傻逼,除了骂街还有别的吗?果子控保持高度返航后面有选项,N和Y,不认识字母?回娘胎里让你娘再教教你。保持高度选Y才会保持高度返航500米开始降低,如果选N就是返航即刻开始降低高度,一直到家的位置达到设定的高度

网友H:
这就是个傻逼,没发货的时候就问这问那的,群里好多人帮忙解答,后来没完没了了,都是些低级问题 ,态度还他妈的一副我不懂我有理 牛逼哄哄的样子,当时人家说不满意可以退货你怎么不退呢?在说现在这个帖子的内容老手一看就明白,返航高度保持和逐渐下降是可以选择的,这么个最基础的到你这儿都能算个问题了可见是多么智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个傻逼,除了骂街还有别的吗?果子控保持高度返航后面有选项,N和Y,不认识字母?回娘胎里让你娘再教教 ...

你他妈的傻逼 你全家 你爹妈儿子老婆全部都是傻逼  你以为老子像你啊,y跟n都不知道 傻逼傻逼  大傻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个傻逼,除了骂街还有别的吗?果子控保持高度返航后面有选项,N和Y,不认识字母?回娘胎里让你娘再教教 ...

你他妈逼 的喊你不要用你的屁眼来看我写的文章 请你用眼睛,OK?  你他妈的 保持高度返航都不知道玩个几把,老子在一公里以外返航就掉高,  你说的那个是 500米内开始降落到自己设定的安全高度  傻逼 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过4-5个飞控了,说实话,还是包子的GPS给力,20秒9星;pix用的m8n,定位完成35秒;7mGPS要的1分钟 ...

嗯嗯 是的呢  包子飞控我一直没怀疑过 包括pix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就是个傻逼,没发货的时候就问这问那的,群里好多人帮忙解答,后来没完没了了,都是些低级问题 ,态度还 ...

傻逼 你他妈全家都是傻逼,你眼睛瞎了,不会看嘛,500米外是保持高度返航,500米内才下降到自己设定的安全高度返航 傻逼 大傻逼

楼主:
一些果子的垃圾走狗  自己好好看看我写的 用眼睛好好看,不要用自己的屁眼来看,看清楚看明白点, 老子说的是500米以外就自己掉高  不是500米以内

网友H:
说你是个傻逼都是侮辱傻逼这个词,你他妈的设置返航高度保持了吗?设置了才是500米以外保持高度,否则是在返航过程中逐渐下降到返航高度,就你个傻逼的智商上面也好意思谈pix飞控,老子现在就给你找找pix apm的返航逻辑,让你这个狗脑子学点东西,不是所有飞控都是500米外保持高度返航的,免得你这条疯狗到处咬人 超你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你是个傻逼都是侮辱傻逼这个词,你他妈的设置返航高度保持了吗?设置了才是500米以外保持高度,否则是在 ...

傻逼啊  y跟n呢像是知道的嘛,你不会呢你爹我教你弄,好不好?儿子

网友H:
为了你这个傻逼特意找了中文的地面站,睁开你那狗比眼看看清楚了,这是pix ardupilot固件的返航逻辑,默认的返航高度是100米,如果返航时高度高于这个数值则在返航中持续下降到这个高度,想要保持返航时的高度则需要将alt_hold_rtl这个参数设置为负数 这样才是一直保持高度返航,能看懂吗傻逼?你他妈的说所有飞控都是500米之外保持高度返航的在哪儿呢?超你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了你这个傻逼特意找了中文的地面站,睁开你那狗比眼看看清楚了,这是pix ardupilot固件的返航逻辑,默认 ...

儿子你又开始咬人了, 这是果子不是pix  傻逼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儿子你又开始咬人了, 这是果子不是pix  傻逼儿子

不好意思 老子看错了,你说的500米之外返航保持高度没有提到别的飞控,那老子就顺便告诉你没事多钻研钻研,态度客气点。不管群里还是论坛都是那么几个人玩飞机的,反正现在你出名了,人家叫你博不起。人家怎么不叫别人的?别人用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怎么没你这么多问题的?怎么就单单把你踢了? 另外实话告诉你,我也没用果子东西,就是专门来怼你的,没人给我好处 就是看你不爽,抱歉啊 我本来应该忍住的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友J:
开关电源干扰,好像切糕的比较容易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开关电源干扰,好像切糕的比较容易受干扰

不是  切糕已经三年前就没用电源开关了 ,是果子 果子飞控呢

网友K:
楼主真是我们的开心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真是我们的开心果

实话实说有错吗,我知道你是谁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话实说有错吗,我知道你是谁

说实话没错,出口成脏有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实话没错,出口成脏有错哦

没办法 我也不想这样 是人家先说的

网友L:
哈 哈 哈 哈 哈   楼主真是我们的开心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 哈 哈 哈 哈   楼主真是我们的开心果

你是哪个瓜兮兮

网友(2019-03-25):
没有售后的产品还不要买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