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楼主(2019-02-05):
改天线改几个呢???各位大神???

网友A:
想问一下你不改天线距离大概多少,总感觉我的距离有点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不改天线距离大概多少,总感觉我的距离有点短

有多远?

网友:
便携小功放加双天线,小平板,在用到电的地方车充或220V上工业功放加栅格或大平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远?

400m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多远?

感觉也就四五百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也就四五百米吧

那么近?为啥我的感觉很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近?为啥我的感觉很远呢

可能是我天线炸断过一根,然后又买了一根换上的,和原版天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天线炸断过一根,然后又买了一根换上的,和原版天线不一样

那就买个带功放的发射模块,直接拆掉原装的焊上,还能加枫叶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