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纸是绝缘的

楼主(2019-02-05):
看厂家直接把屏蔽纸贴在电路上,屏蔽纸不是金属的么?不会短路么?

网友:
外面有一层透明的塑料膜
里面是铝好像

网友:
屏蔽层一般不直接接触电路板,如果要接触中间一定要充分绝缘。

网友:
普通锡箔屏蔽纸有胶那面是不导电的,特殊的涂了导电胶的才两面都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