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二轴云台减震板

楼主(2019-02-06):
云台减震是个问题

透明板是屏幕背光厚度可以硬度也不错就是割不动太硬于是用电烙铁烫

效果比刀子好用吧烫下来的大块拿地板打磨

效果很棒裁剪好做好用502一沾

用钻头打出减震球的孔

套好中间开个方孔用来穿线

效果显著拍摄也没那么大波纹了离地面也有5mm
总体来说不错解释耐用做这个云台花了50块钱不到

网友A:
是不是用的亚克力板,,,亚克力板受热之后有很大酸溜溜的味道,这个味道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亚克力板,,,亚克力板受热之后有很大酸溜溜的味道,这个味道有毒,

不知道啥板子显示屏里面拆的那种导光的板子应该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啥板子显示屏里面拆的那种导光的板子应该是吧

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过我现在都不敢用亚克力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