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位神级人物

楼主(2019-02-06):
有那位神级人物告诉我他是怎么做到隐藏所有舵角拉杆的吗?跪了

网友:
我知道了

网友:
装在机身上去了

网友:
机身里面

网友A:
佩恩有这样的差速有刷电调买,也有整机买,我装了一架,很好飞的

网友B:
这是差速吧 所以没有舵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差速吧 所以没有舵角

你没仔细看,人家的是有副翼升降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恩有这样的差速有刷电调买,也有整机买,我装了一架,很好飞的

你也没仔细看

网友:
用直线舵机,机翼下预先挖好槽放拉杆的可能机翼里都有导管…他的机翼是两面黏起来的…
你看他说重160克,这泡沫飞机的空机20克左右…

网友:
副翼根部连一个轴,通到机身里面,再加上转臂,连接舵机。(个人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