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问题

楼主(2019-02-07):
以前一直玩apm,现在想买个f4飞控飞固定翼,看到咸鱼里f4的种类很多,价格差距很大有的50-60元,有的1百多元,不知道买哪种好,有经验的模友给个建议。

网友A:
五六十的是f3 的升级版吧?焊接个气压计,再加个osd,一般f4都在80往上走了,不过玩固定翼用f3也能行,再30块买个gps,20块买个磁罗盘,就能自动返航了,就是没有osd,不过f3能检测电压,可以在cli里面调用低电压返航命令

网友:
新的F4都只要七十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六十的是f3 的升级版吧?焊接个气压计,再加个osd,一般f4都在80往上走了,不过玩固定翼用f3也能行,再30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