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穿越机架怎么选?

楼主(2019-02-07):
想入穿越坑,各位穿越大佬们。新手如何选机架和动力配置?

网友:
淘宝上买套机,或者闲鱼上收一两套便宜的机子,慢慢飞着就知道该怎么升级了。

楼主:
好主意,但就没了折腾的乐趣

网友:
闲鱼收棺材机,便宜的只要四百多

网友A:
电机: 2205以上,2306为佳
电调: 建议带灯32位,可以开DSHOT 1600
飞控: F4或以上,建议分电板飞控一体
机架:正X飞花式,长X飞竞速;电池上置飞花式,电池下置飞竞速
重量:轻飞机飞竞速,重飞机飞花式

网友:
一句话 从空心杯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 2205以上,2306为佳
电调: 建议带灯32位,可以开DSHOT 1600
飞控: F4或以上,建议分电板飞控一体

飞控除了F4还有别的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除了F4还有别的选吗?

F7,不建议用F3了,因为现在的滤波运算比以前大了,F3开始扛不住了

网友(2019-11-24):
引用 网友A:
电机: 2205以上,2306为佳
电调: 建议带灯32位,可以开DSHOT 1600
飞控: F4或以上,建议分电板飞控一体

机架和桨大小对于新手那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 2205以上,2306为佳
电调: 建议带灯32位,可以开DSHOT 1600
飞控: F4或以上,建议分电板飞控一体

机架和桨大小对于新手那种合适?还有对应的电池如何选择,放电倍率是否需要60c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