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naza lite 装osd的问题

楼主(2019-02-07):
naza litw 刷的v2 gps用的apm的用转接板接上的,接什么样的osd可以用

网友A:
需要个ptu模块

网友:
用大疆iosd,嫌贵的话可以用非凡穷人的

网友B:
你这个图传能传多远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传能传多远距离

没有osd 没试过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个ptu模块

pmu模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osd 没试过多远

osd是干嘛的,我的没有图传,打算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是干嘛的,我的没有图传,打算装一个,

就是屏幕上显示飞控里面的数据,高度,距离,电量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屏幕上显示飞控里面的数据,高度,距离,电量等等

不用也行吧,直接装图传,你的图传一套多少钱,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也行吧,直接装图传,你的图传一套多少钱,什么型号

发射45 熊猫图传 接收79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45 熊猫图传 接收79

这么便宜,不可能吧

网友C:
minimosd硬件刷mwosd固件就能读naza gps协议osd显示,但是只能显示罗盘跟gps坐标信息。minimosd最便宜30元能买到,要是买一百多的菲凡osd也差不多就这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mosd硬件刷mwosd固件就能读naza gps协议osd显示,但是只能显示罗盘跟gps坐标信息。minimosd最便宜30元 ...

怎么刷的有教程吗,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mosd硬件刷mwosd固件就能读naza gps协议osd显示,但是只能显示罗盘跟gps坐标信息。minimosd最便宜30元 ...

能帮忙给个教程吗

网友C:
http://www.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461&page=1 这个是刷1.6版本教程
我是用下载R1.8版源码来编译上传固件的,配置页面中有一行是定义Naza协议的,把这行注释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461&page=1 这个是刷1.6版本教程
我是用下载R1.8版 ...

大神,我先看看,有点迷糊

网友D:
Naza的控真心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的控真心不怎么样!!!!!

穷人pix怎么样

网友E:
我有個PRM-03 模塊,除了電壓 跟R12DS 2條線接完後,其他APM PIX 怎麼接法呢?求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個PRM-03 模塊,除了電壓 跟R12DS 2條線接完後,其他APM PIX 怎麼接法呢?求接法

我的是樂迪AT10,想在遙控器畫面能看到飛行距離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個PRM-03 模塊,除了電壓 跟R12DS 2條線接完後,其他APM PIX 怎麼接法呢?求接法

没用过pix不知道耶,淘宝卖家哪里应该有接线图

网友F:
刚刚配置的,非凡osd,mini n2,加熊猫图传口袋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刚配置的,非凡osd,mini n2,加熊猫图传口袋接收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