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轴云台

楼主(2019-02-07):
二轴云台prd怎么调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还不简单,拿手里直接开机,然后开始横滚、俯仰一个一个调,调试的原则就是,让机器以最快速度复位同时不能超过复位点,这个时候的值就是对的。换句话说就是你拿着设备转动,然后突然停止,设备能不跟着你转,同时你停的时候不能来回晃。

网友:
什么产品……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拿手里直接开机,然后开始横滚、俯仰一个一个调,调试的原则就是,让机器以最快速度复位同时不 ...

这个简单现在云台直直的向咋回事

网友:
恢复出厂值,再一个个调

网友B:
只要调PID就行,如果电机功率不够就调大点,调好如果电机有异响就打开《高级设置》,PWM频率,点开选择HIGH就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调PID就行,如果电机功率不够就调大点,调好如果电机有异响就打开《高级设置》,PWM频率,点开选择HIGH ...

不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响了

不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响就好

传感器怎么校准没有说明书完全不知道怎么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怎么校准没有说明书完全不知道怎么校准

主板接上数据线,进去点击校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