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刷不了固件

楼主(2019-02-08):
一直看泡泡的视频走的,但是在泡泡老师那下载的STM32驱动下完后为什么是一个浏览器的标识。无奈只好去穿越机群里面找,没找到一样的,胡乱下了些。可怎么都改不了端口。好难搞哦,卖家也不上线,只能求助摩友了

网友:
你好:
    我發現你有下載STM虛擬端口.但是你還要下載STM GUI程式.先要到娤置管理那邊將端口修改為STM BOOTLOADER後.再利用Z程式設定端口.載到STM GUI程式連接飛控並按BOOT.進入程式再將F4程式檔(HEX)刷機.過程很複雜.最好請教會的人幫你刷.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
应该是你的dfu有问题,你直接点我发的链接看看就好了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