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固件成功了,为什么还是了连接不上呢!

楼主(2019-02-08):
(图片)

网友A:
随然我还没玩f3f4但一眼看到驱动没有装好,你用驱动精灵或者鲁大师试一下,个人见解,

网友B:
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没装好

还要装什么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没装好

前面用的win10系统一连就连上了,后面改了个uart端口就连不上了,从新刷固件也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然我还没玩f3f4但一眼看到驱动没有装好,你用驱动精灵或者鲁大师试一下,个人见解, ...

我前面玩CC3D时驱动有问题,驱动精灵也解决不了,后面换了个win10系统就好了,这次改了个uart端口就连不上,从新刷固件也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装什么驱动啊

随便去一家淘宝店要一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去一家淘宝店要一个驱动

换了个电脑系统能进去了,进去了不知道为什么飞控在调参页面水平校准不动弹,左右摇晃还是没反应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个电脑系统能进去了,进去了不知道为什么飞控在调参页面水平校准不动弹,左右摇晃还是没反应

刷错固件或固件版本太低吧(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错固件或固件版本太低吧(大概)

好了,从刷了个高版本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