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助亚拓电调坏了!

楼主(2019-02-08):
(图片)

网友A:
淘宝大把

网友B:
买新的吧,不建议维修,mos被烧成这样,其它地方也难保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吧,不建议维修,mos被烧成这样,其它地方也难保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大把

求助亚拓电调坏了! 电调,app 作者:借你米 8151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
焊接回来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2毛钱一个,要多少?

网友:
某宝有的是 不过要先检查出原因 如果驱动电压不足换多少烧多少

网友:
淘宝有买,

网友:
查型号这个是n管还是p管然后找到代替品看看是n管还是p管对号入座但是不一定只有这几个坏了可能其他的也坏了只是你没有查出来看不出来是不是坏了最好全换掉

网友C:
这个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的吧

看着像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