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什么飞控好.稳

楼主(2019-02-09):
380机架帮忙给介绍一下那种配置好操做稳

网友:
便宜就是apm,贵的pix px4都可以

网友:
我有个全新的哪吒lite

楼主:
这几个我都有.个人感觉都不太好调.还有我那D10玩固定翼油门通道过一时就丢失了是怎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我都有.个人感觉都不太好调.还有我那D10玩固定翼油门通道过一时就丢失了是怎么了

我也d10
怎么个丢法?

网友:
哪吒v2非常棒的

楼主:
就是不断电放个5分钟左右油门通道就没反应了、其它的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