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模友的指导,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解不了锁啊

楼主(2019-02-09):
(图片)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A:
第一个配置页面右边有不能解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配置页面右边有不能解锁的原因

这从哪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从哪看啊

记错了,你加我Q4477613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你加我Q447761319

我加了

网友:
不能解锁的原因很多,要仔细查。不过你模式开关配置的那么多重叠的是什么想法

网友:
无非就是每一步校准做好了没有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解锁那里在地面站上看不出来 。。但是你实际落地飞时候是可以解锁的    这好像是因为地面站版本太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