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5飞控返航

楼主(2019-02-10):
穿越机用f405飞控刷哪个固件能设置失控返航,用880GPS行不行,,,萌新求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V可以

只有这一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AV,顶一个

别的固件都不可以嘛

网友C:
b f       不  可  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一个嘛

只知道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b f       不  可  以

这就尴尬了谢谢大佬(*°∀°)=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这一个

嗯哪

网友D:
用的什么遥控?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E:
    如果是下面这几款飞控的话可以刷 ardupilot固件
Emlid Edge
NAVIO2
Furious FPV F-35 Lightning and Wing FC-10
Holybro Kakute F4
Holybro Kakute F7 AIO
Holybro Pixhawk 4
Holybro Pixhawk 4 Mini
Intel Aero
Intel Aero RTF vehicle
Mateksys F405-STD and variants
Mateksys F405-Wing
Omnibus F4 Pro
OmnibusNanoV6
Omnibus F7
Parrot C.H.U.C.K (for the Parrot Disco)
RadioLink MiniPix
SpeedyBee F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下面这几款飞控的话可以刷 ardupilot固件
Emlid Edge
NAVIO2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遥控?用的什么飞控?

天九
大力F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