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0):
我的apm飞控连不上电脑什么原因

网友:
原因是连接有问题

网友A:
能发现端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现端口吗?

能发现,就是没法读取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现,就是没法读取参数

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是链接电池就可以了,供电不足

网友B:
笔记本的话就有可能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话就有可能供电不足

有一个电调没法校准,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电调没法校准,怎么回事

看一下线会不会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