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怎么调遥控器中位

楼主(2019-02-10):
刚组了一架穿越机,一起飞就要不侧翻,要不原地旋转,感觉有一到2个电机总是吃不上力。油门也校准了,桨叶也装对的呢。有个人说是让我调遥控器中位,这个遥控器中位该怎么调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遥控?

网友:
校准一下陀螺仪

网友A:
飞手动应该没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手动应该没这个问题吧

3个模式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可能你的电调信号线接错了

网友B:
电调信号有没有搞错,还有就是飞控的方向有没有搞错,比如飞控是横着装的,但是在设置里面没有设置好。看看联机状态下用手晃动飞机,电脑里面飞机的运动方向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信号有没有搞错,还有就是飞控的方向有没有搞错,比如飞控是横着装的,但是在设置里面没有设置好。看看 ...

弄好了,谢谢

网友:
是什么问题?说一下,让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C:
遥控几通的,仿真机至少要六通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几通的,仿真机至少要六通的才行

乐迪AT9s 9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