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楼主(2019-02-10):
各位大神:遥控怎么设置双回中?

网友:
淘宝收一下可能有

网友:
没有的话买一个摇杆总成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A:
那得改装了,油门通道是不回中的。(为什么要双回中呢?)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得改装了,油门通道是不回中的。(为什么要双回中呢?)

油门回中可以自动定高新手合适

网友:
油门摇杆预留了两个金属压针的孔,首先插上合适长度与直径的压针,最好镀锌的,然后3d打印一个回中配件,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回中可以自动定高新手合适

原来如此。可以参考一下9楼的方法

楼主:
好!我去试试!

网友:
我有个双回中的福斯,零件被我拆了,自己做了个压片油门上

网友(2019-05-21):
更换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