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8n

楼主(2019-02-10):
请教一下大佬, pixhawk的m8ngps的波特率和刷新频率是多少,怎么设置。◕‿◕。

网友:
顶一个m8n GPS,PIX,m8ngps定位精度,ublox m8n 作者:wyd1996 2694 m8n GPS,PIX,m8ngps定位精度,ublox m8n 作者:wyd1996 7250 m8n GPS,PIX,m8ngps定位精度,ublox m8n 作者:wyd1996 8703

网友:
19200和8khz

网友A:
新手课堂 APM数传加装蓝牙GPS波特率的修改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52&fromuid=49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 APM数传加装蓝牙GPS波特率的修改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52&f ...

pix也和apm一样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 APM数传加装蓝牙GPS波特率的修改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52&f ...

还是用19200和8

网友:
不用设置, 飞控会搞定的, 只管接上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