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无法解锁问题 内含所有设定 求解答

楼主(2019-02-11):
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
春节前一直在折腾解锁,看遍了各种教程及问题解答,还是无法解锁。我使用的是BF 3.5版,飞控OMNIBUSF4V3,全部设置及步骤如下:

1:设置页内禁止解锁标志是7(相信许多都是这个原因),日志显示允许解锁,解决方式为油门信号要低于MIN_CHECK,所以在CLI中设置MIN_CHECK=1020

2:配置---电调/电机功能,最小油门1000,最小电调1030,根据某大神的帖子内写的解锁方式应该最小油门<MIN_CHECK<最小电调,所以数值分别为1000,1020,1030

3:接收机设置,摇杆低位为1000,打杆到最低位时信号为1004-1006之间,油门最低信号为1012

4:解锁通道设置正常,解锁时BB响报警1长2短=问题7

5:CLI STATUS 显示解锁失败为THROTTLE,即油门的问题

综合以上设定 我觉得已经全部设对了 就是显示7 无法解锁 求高手指教 感谢

楼主:
刚发现一个最重要问题 我把接收机设置的摇杆低位设置为1200后 只要油门在1200以下就解锁 高于1200就显示7 属于疑难杂症了

网友:
ARM这个解锁拨杆必须设置一段在非解锁区间,不然飞控启动处于不安全状态,就无法进入解锁状态了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
把ARM解锁的模式开关去掉,不使用解锁开关试试

楼主:
已经解锁 个人认为是顺序搞错了
心得体会及操作步骤如下 希望大家交流
1:将油门最低阀值调整高于油门实际最低值(否则出现代码7) 建议是1020 和1000
2:将电机项打开后禁用预防起飞失控
3:将遥控器上已经设定好的ARM通道打开
4:系统自动解锁可操作
以上顺序不能任意调整或颠倒否则无法解锁 一定要先打开禁用预防起飞失控 再将遥控器的ARM通道打开 之后自动解锁
注意:各贴内叙述的的CHECK_MIN值的检测 新手来说根本找不到哪个是CHECK_MIN  所以实在调不好就把CHECK_MIN改为2000 在CLI里输入SET CHECK_MIN=2000 如同将解锁角度设为180一样的效果 反正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不清楚,帮不到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