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 为啥飞不起来

楼主(2019-02-11):
重量500G 包含电池。飞不起来啊。。。

网友A:
尾巴翘起来一点,电机向右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翘起来一点,电机向右下拉

就是尾巴和飞机翅膀 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是这意思不?

楼主:
我试了试,动力只能让飞机滑跑。

网友:
事实证明,力足板天是最大的谬论

网友:
尾部感觉偏重

网友:
固定翼飞不起来。要么是升力不够。要么是动力不足。其实是一个意思。还有另外一个。重心不对。。只会是这样

网友:
主轮位置太向后!后三点正确位置,从正上方看来,应该可以看到轮子一半.

网友:
换大桨试试

网友:
加大机翼迎角,调整重心位置,提高电机拉力

网友:
一个动力,一个重心,一个翼型,决定了飞机能不能飞!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B:
翅膀加大迎角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尾巴和飞机翅膀 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是这意思不?

不是,就尾巴舵面提升个∠角度

楼主:
抽空再来,然后再试。

楼主:
换个桨。太特么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翅膀加大迎角就可以

我这个翅膀是水平的。要给个角度的哈。

网友:
看不清,第一感觉动力不足,提供不了足够的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