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加个螺旋桨平稳飞

楼主(2019-02-11):
视频地址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A1NjUwNjk4MA==.html?spm=a2hzp.8244740.0.0

手笨本想做个飞机,奈何机身这些太麻烦。切了块机翼也不知道咋用,所以装个电机试试,没想到这么好飞,而且超级耐摔,无聊的可以做个玩玩。

楼主:
什么推理线重心这些高科技全不明白,一直用儿时纸飞机的原理鼓捣飞机。电机是用十字卡子,卡在板子上的。前面那块泡沫是用来固定电池的,也起个保护吧。技术也不好(没用过模拟器都是直接飞),飞机日地球日的多,高手估计用个双面粘就行了吧。1806电机 大黄蜂12A电调 3S1500-2000电池。电池重量轻重变化调整2个副翼上下角度就行了,总之比自己改的手抛机好飞很多,关键速度慢。改的手抛机69-1米-1米4翼展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推理线重心这些高科技全不明白,一直用儿时纸飞机的原理鼓捣飞机。电机是用十字卡子,卡在板子上的。前 ...

网友:
老铁,来个图好不好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楼主:
有图吧?难道图挂了?

网友:
一个机翅膀改成飞翼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