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苏27

楼主(2019-02-11):
什么配置好呢 ??? 谢谢
各位大神

网友A:
朗宇2216.2400kv,6寸奖,1800电池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
2212xxd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6.2400kv,6寸奖,1800电池

2216拖1055桨都动力过剩,拖个6寸桨还不大牛拉玩具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斯i6 苏27 富斯,i6 i6x比较 作者:   姿态 1912
2216拖1055桨都动力过剩,拖个6寸桨还不大牛拉玩具车?

分多少kv值

网友B:
的确要分,2000kV左右的2216甩6050桨叶最大力效只有0.51,而2206用这个桨叶最低力效有0.3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确要分,2000kV左右的2216甩6050桨叶最大力效只有0.51,而2206用这个桨叶最低力效有0.38 ...

请问这个效力值是如何计算的,还是说有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效力值是如何计算的,还是说有表

正规电机都会附带一个表的,计算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拉力除以拉力对应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