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铁知道这个电调的参数吗?

楼主(2019-02-12):
有老铁知道这个电调的参数吗?

网友A:
同款8元电调,但是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8元电调,但是绿板

这种电调怎么样,听说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8元电调,但是绿板

CC3D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8元电调,但是绿板

这个电调多少A的?是10A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调多少A的?是10A的吗?

当10A用没问题,我带1806电机3s,炸过堵转也未烧,当然我的与你的电调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飞控?

明显F4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3D飞控?

左下角六个焊点是osd叠加,明显是F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六个焊点是osd叠加,明显是F4

哦哦,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12A 这个电调怎么接线?

网友:
我是红色板 其他都一样 不会接

网友(2019-05-26):
黑板15A,绿板12A-Ao7202管子,bl的程序,耐电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