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神个事

楼主(2019-02-12):
naza lite飞控用非凡科技gps电脑没显示gps信息但是返航哪里也没提示没插入gps我接了osd
naza v2飞控刷了v2用lite的gps也是翻也接了osd
两个主控都是翻一个往前一个往左怎么办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
没搞懂说的意思?

网友A:
NAZA不是都有LED灯么,到户外看用GPS模式看看能那个不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不是都有LED灯么,到户外看用GPS模式看看能那个不能定位

闪烁绿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烁绿色

我记得三绿一黄是没搜到星,等几分钟,如果还不行,怀疑是GPS问题

网友B:
早知道玩航模这么费钱,我就应该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知道玩航模这么费钱,我就应该不玩了

入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