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的问题

楼主(2019-02-13):
单发改双发后,还用设置下拉角吗?

网友:
同转向桨还是要吧,正反桨不需要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A:
正反桨就相互抵消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桨就相互抵消了呀

那是反扭力

网友:
左右不需要,下拉需要,如果你的机翼安装角需要比较大的话

网友:
一般不用下拉角,除非你机翼攻角很大

网友B:
我改双发冲浪者推油门爬高,你电机上面垫个纸屑,再飞时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双发冲浪者推油门爬高,你电机上面垫个纸屑,再飞时完美

意思是还是要一个下拉?

楼主:
实验中,近代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