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连接电脑上的模拟器,别人的帖子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2019-02-13):
(图片)

网友A:
用的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遥控器?

乐迪T8FB

网友:
没有加密狗呀

网友B:
加密狗插了吗?加密狗上的开关要拨到phoenix RC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狗插了吗?加密狗上的开关要拨到phoenix RC那边。

哪边是phoenixRC

网友B:
你这个加密狗和我的不一样。你每一档都试一下就行了。加密狗应该还有一个控制台软件,可以切换加密狗模式,不过貌似不支持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加密狗和我的不一样。你每一档都试一下就行了。加密狗应该还有一个控制台软件,可以切换加密狗模式 ...

我每一档都试过,结果都一样

网友:
在控制台里面装点击要玩的模拟器软件,等驱动装完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不是加密狗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加密狗是坏的

可以用了,就是时灵时不灵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