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无人机自动调参炸机

楼主(2019-02-13):
不试不知道一试真奇妙!
自动调参炸机原因不明
突然一个后空翻
哈哈哈,没谁了
给跪了!

网友:
自动调参还是别玩了,已经有好多人因为这个炸鸡。电池赶紧扔了吧

网友A:
我用自动调参很正常。你检查下自稳和定高飞行是否正常。检查下飞控的水平,机架的振动情况。一般自动调参出问题,大部分原因是振动原因引起的飞控异常导致的。

网友:
我也是自动调参过程中突然前空翻炸了,用的固件是3.3。后来换成3.4.6后一直都调参不成功

网友:
调参落地后总是指南针不健康,或者是指南针失效

网友:
干嘛自动调参呢?

网友:
损失惨重啊

网友:
apm不能用高等级的固件,只能用老固件。新固件都是给pix开发的,apm的处理太小了。

apm这个飞控都淘汰了,何必纠结用它。换pix

网友:
之前群里还看到它飞的很好的,怎么还搞自动调参

网友B:
这个损失太大了!

网友:
真惨,还好我没有自动参调

网友:
自动调参记住一定不要飞太高,并且要在松软的草地上,这样万一出现问题能减少损失,我也自动调参过,炸过好几次,经过检查有两种原因,一是电机动平衡不够,二是电调。

网友:
apm太老了,不是很稳定

网友:
飞行的人名币

网友:
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的700轴就这样残了大半年

网友:
自动调参要找块软点的地方,或者花坛上面,最起码损失不会这么惨重啊。

网友:
自动调参很危险的,已经有好多人因为这个炸鸡。建议手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自动调参很正常。你检查下自稳和定高飞行是否正常。检查下飞控的水平,机架的振动情况。一般自动调参出 ...

不清楚,本来挺稳定的,突然一个后空翻,正常高度够的话,飞控可以自己矫正过来,可是一下就拍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损失太大了!

没办法

网友:
我的450也炸了

网友:
恐惧不敢自动调参了

网友:
没试过自动调参

网友:
自动调参好了以后  下来第二次自稳模式飞结果飞机像发疯了一样左右 前后疯狂倾斜后打返航也没用  飞丢了apm2.8可能是自己技术不行

网友(2019-03-19):
这钱炸一地我去

网友:
本来今天还想试试呢,额这下有点心颤

网友(2020-02-21):
损失惨重啊,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