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怎么选?

楼主(2019-02-13):
飞盈佳乐猛禽和银燕哪个好?老铁们有好的推荐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你懂的

好赢的吗?

网友:
不懂,纯粹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赢乐天最好用

经济。实惠。

网友:
当然选择天行者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不仅体现在做工及质量上,更体现在售后上,有些配件坏了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连原理图都搞不到

网友:
我有好盈铂金20a出售,你要吗

网友:
穿越推荐:银燕紫弹30A、35A.就是价格贵一些。没钱就只能选佳乐猛禽喽

网友C:
新手随便,高手好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随便,高手好盈

穿越机用。

网友:
穿越机我用ufofpv和kingkong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