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Z课堂】穿越机入坑讲堂---穿越机LiPo电池详解

楼主(2019-02-14):
首先祝机友们新年新机,永不炸机

【KZ课堂】穿越机入坑讲堂---穿越机LiPo电池详解

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7601291/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A:
用过几块就知道了,比如都是1200的电池,30c的可以让飞机飞10分钟,80c的就只有5分钟了,另外c数越小,电池个头越大,我就是这么判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块就知道了,比如都是1200的电池,30c的可以让飞机飞10分钟,80c的就只有5分钟了,另外c数越小,电池 ...

这个说法貌似问题多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貌似问题多多啊

那请教啦?

网友:
专业专业

网友C:
请问一下naza m lite飞控装好后起飞就偏会不会跟电调有关系?imu有测试过没问题,无gps,整套连控都是二手的所以电调我没校行程。机子过来是装好的不过太多灰我就拆了去洗了重新装重新调参。
楼主回我,b站关注你了

网友B:
比如都是相同MAH的电池,C数低的会略轻,所以必须同一个飞机加配重到相同重量,同样充满电,放电截止电压也相同,你会发现C数低的同样放电电流下压降更多,所以更快到达放电截止电压,所以飞行时间会更短。
另外,同一个厂家,C数小的电池个头应该略小,重量略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都是相同MAH的电池,C数低的会略轻,所以必须同一个飞机加配重到相同重量,同样充满电,放电截止电压 ...

哦哦,懂了  ,不过我手里面的跟你说的完全相反,c数小的更重更耐用,c数大的更轻更不耐用,唯一跟你说的有点像的就是c数越大快速放电时压降更稳,但不是更少,举个例子,格式4s电池30c的1300的和格式85c的1300和你说的全部相反,这个可以上网查的,而且在暴力飞的时候压降几乎一样,是到15.3左右,但30c不够暴力,飞行时间长一半还多。我玩穿越机好几年了,敢问阁下玩什么的?

网友:
现在还有用30c 1300电池玩穿越的  简直了…电池的能量是电芯数×mah,和C数没有关系好伐…4s 1300的电池能量就是2s 1300的两倍,同时标称电压也是2倍…C数是能够承受的放电倍数,比如1c就是标称最大放电能力1300ma,也就是1.3A,如果是4s 1500mah 100c的电池,标称电压就是4×3.7v,容量1500mah,放电能力1500ma×100等于150A(其实会有虚标)…所以两块4s 1500的电池,45c和100c的如果都温柔飞,放电较低,低于45c的放电,飞到安全截止电压的飞行时间理论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暴力飞,大电流放电,45c的电池承受不起,电压就会更快的下降,无法飞行甚至损坏电池,100c更能耐受较大电流放电…虽然放电更快会让45c电池更快降压,但是两块电池再不损坏的前提下放出相同的能量后,45c电池会慢慢回压到和100c差不多的水平…为了提供高放电能力,同等容量同等技术下,100c电池比45c更厚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naza m lite飞控装好后起飞就偏会不会跟电调有关系?imu有测试过没问题,无gps,整套连控都是二手 ...

请检查遥控器飞控输入行程和输出行程,比如行程中值,微调等等,还有可能和硬件有一定关系,比如桨的动平衡,机臂有点歪等等,一般来说穿越机自稳都很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检查遥控器飞控输入行程和输出行程,比如行程中值,微调等等,还有可能和硬件有一定关系,比如桨的动平 ...

谢谢大佬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块就知道了,比如都是1200的电池,30c的可以让飞机飞10分钟,80c的就只有5分钟了,另外c数越小,电池 ...

乱说……容量一致,C数越大,大电流放电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