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乐迪T8FB可以用来在电脑上练车吗?

楼主(2019-02-14):
如果可以的话求指教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A:
不知道,不过连屏幕都没有的控,怎么设置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不过连屏幕都没有的控,怎么设置是个问题

有屏幕的能玩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屏幕的能玩是吗?

不是有屏幕就能玩,而是要有模拟接口(也叫教练接口或ppm信号输出接口,一般为3.5mm耳机接口或ps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屏幕就能玩,而是要有模拟接口(也叫教练接口或ppm信号输出接口,一般为3.5mm耳机接口或ps2接口) ...

哦哦,谢谢知道

网友:
已近不玩了,玩不起,也没啥意思,玩别的了

网友:
这个遥控可以连接手机进行调参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可以把T8FB通过模拟器连接线连上电脑,在电脑上使用模拟器来练车。
连接模拟器的功能和是否有显示屏无关。

如果需要设置遥控器相关参数,您可以下载T8FB安卓手机APP,在手机上设置。
与此相关的使用说明书及安装包下载链接都在官网上,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