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鉴别马达,1400KV用多大桨

楼主(2019-02-15):
求教,图上两个马达大小差不多,但是左边(下边)这个没有参数。后图的参数是另一个马达。咸鱼买的。当时是su27上拆下来的。桨是6寸桨。
做前拉机器的话可不可以加大桨。用9050或者再大一点。

网友:
9060或者1045

网友:
2212    1400kv做前拉最好用8060。之前用6寸桨的在不知道kv值的情况下不要加大桨。

网友:
6寸桨KV应该在2400左右

网友:
九寸桨用1100~980KV差不多

网友:
8,9寸桨

网友:
6寸桨是2450

网友:
8060浆,换朗宇吧,毕竟也是练习电机

网友:
最好用8寸8060桨。用九寸也可以,但电机会更烫,动力的效率输出会降低!用七寸桨,电机更,轻松,整体动力输出效率不高。肯定都能用!

网友:
我来说一下对2212KV1400电机用桨我的经验,用8060桨的话使用3s电池最好,如果用9050桨,那改用2s电池可以降低起飞重量,也是不错的爽飞选择.

网友:
8060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