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功率保存不了,求教

楼主(2019-02-15):
(图片)

网友:
线接错了吧,信号线和控制线换下试试!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
我昨天刚解决这个问题。兔机249+,微雨燕和tx200图传。注意UART3的设置

网友A:
顶部的数字都没有显示
查看图传调参协议设置和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部的数字都没有显示
查看图传调参协议设置和接线是否正确

好的,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部的数字都没有显示
查看图传调参协议设置和接线是否正确

就是看了你的B站评测才买的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