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维修

楼主(2019-02-15):
大佬看一下这样的图传还有没有救,摔了一下成这样了

网友:
    中间信号走线没断就问题不大,边上这个是接地焊盘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
这种图传,模块和供电ic是完全分开的,把铁皮盖着的那块吹下来,接上5v电一样用,要不要下面那一块都无所谓,你可以看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
就要看你是不是炸鸡的时候直接把天线扯断了

网友:
要是炸鸡的时候扯断的 然后机的电还没断的话我就祝你好运了,差不多烧了

网友:
那是地线 没事儿

网友:
炸鸡之后没了天线!没断电图传估计也差不多了

网友:
那是接地,问题不大,只要炸的时候天线没有脱落图传就不会烧,你重新焊上的可以把焊盘掉的那个脚周边漆刮掉,补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估计高频头已经废了

网友:
这个容易修

网友:
换新的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