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作一个APM小车,某宝几十块的小车能改吗?

楼主(2019-02-15):
如题,就是这样的,有人改过吗,能不能改,能的话,需要准备什么?谢谢!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
小车还不如买开发板来做

网友:
买来就玩不好吗,干嘛还改

网友:
有空间放就可以改,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转向是电机 不是舵机

网友:
同问同问,搞好记录发教程

网友:
感觉可以,但通信是个不小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用的是枪控,转弯应该也有相应通道 吧,那就应该能连飞控吧

你是要利用他原来的板子??他接收端是一体板 要自己找信号端口 还有他的转向是开关量

网友:
我是新手 这个我有机子 有拆机图 我想改个远程遥控视频车

网友:
这个就三个电机  两个前后驱动 一个转向电机 感觉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是把电调和接收机都集成了,这个转弯是用的电机还是舵 机?估计是能改,可能比较费劲。重新弄个 ...

转弯也是是电机带减速齿轮,没有电调。前后双驱电机用的MX1515芯片(并联同时驱动)。自己做板只需要驱动三个电机就可以了,也可以跟他一样前后电机并联,再单独驱动转向电机就可以了。里面还有空间,也可以挖空。我这个是家里小孩玩剩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模友推荐我用顽皮龙的车了,网上查了一下,可以用接收机。适合改。 ...

改造完 别忘了来发帖哦 我也在关注顽皮龙

网友B:
金属舵机转向,有刷电调

网友:
可以用履带底盘加直流电调做小车

网友:
应该是不能改的,这么便宜转向应该不是舵机,然后电调也只能换掉,要不然控制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舵机转向,有刷电调

你这个舵机力够吗?